指令
ASD-A2-0421-M的驱动器写入参数后,电机转动速度就变慢了,请指点

楼主(2016-06-05):
今天一个ASD-A2-0421-M的驱动器报AL001,换上一个新的一样的型号,但版本旧的是V1.04 新的是V1.047,我不知道这个版本号有关系没有,将旧的参数读出来,写入到新的驱动器后,开电后电机转动一周,能找到原点,但运转时速度慢了,后将P1-45由以前的10降到5后,运转速度正常了,结果回位时总是前后移动,不稳,这个电机是用来打孔用的,出现打的孔前后乱动,求高手指点,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总线伺服。。你人再哪里

楼主:
在昆明的,求高手指点,价格电话谈13658715680

网友B:
建议调整一下伺服增益,描述应该是定位时出现前后摆动的情况

楼主:
谢谢了,我试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