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ABB码跺机器人程序复制问题

楼主(2016-06-05):
各位老师好!小弟有两台460的码跺机器人,其中一台程序被弄丢了,请问能不能把另一台的程序用U盘拷贝出来弄到这台机器人上?小弟跪求了
小磊

网友A:
程序当然可以复制,问题是你的两个机器人码跺位置跟抓取位置复制过去之后要不要重新示教,还有工件坐标跟工具坐标要不要重新定义?

网友B:
备份到电脑,然后用连接的另外的一台上面,把备份的复制到当前机器人上,恢复选择当前文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