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5):
以前一直使用LAD编程,现在想学习STL编程
感觉STL编程挺舒服的,毕竟以前学过汇编语言,感觉差不多
现在学习只是看手册,然后用LAD写程序之后再转换成STL一点点摸索
请教一下有没有关系STL学习的系统的文件或者书籍之类的
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学习也可以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stl手册
附件: Step7V5.5语句表手册.pdf (1649 K) 下载次数:273

网友B:
这个还真得学习

网友C:
S7-300/400 PLC编程习惯 (转摘)

所属类别: SIEMENS
更新日期: 发表来源: PLANT
详情内容: 关于统一PLC编程标准几点说明
为了PLC程序可读性强,短期内可以读懂并且能够修改,在PLC工作组内部需要统一我们的编程标准,以便适应将来工程人员调动后,原来的程序能够被后来的人在短期内读懂,现统一标准如下:

一、程序结构
1、  程序结构统一
OB1:主程序;
OB100:初始化程序(无需主程序调用);
OB35:100ms(可修改)中断(无需主程序调用),可以调用PID模块;
OB80、OB82、OB85、OB86、OB87、OB121、OB122:故障诊断模块(无需主程序调用、无需编程);
FC1:系统模式;
FC2:输入处理;
FC3:输出处理;
FC4:运行处理;
FC5:停止处理;
FC6:手自动切换;
FC7:
。。。
。。。
FC100:之后用来建立一些可以循环调用的子程序;
FC105:系统自带,模拟量输入子程序(可以循环调用);
FC106:系统自带,模拟量输出子程序(可以循环调用);
modbus通讯(CP341):FB7:P_RCV_RK,FB8:P_SND_RK;
通讯CP340:FB2:P_RCV,FB3:P_SND;
一般PID:用FB41;
温、湿度PID:用FB58;
如果程序块与系统块重复,请避让。

2、  数据块
DB1:AI数据,类型:REAL,与上位机接口;
DB2:AO数据,类型:REAL,与上位机接口;
DB3:DI数据,类型:BOOL,与上位机接口;
DB4:DO数据,类型:BOOL,与上位机接口;
DB5:设备运行时间及流量累计,类型:REAL,与上位机接口;
DB6:报警消息,类型:BOOL,与上位机接口;
DB7:类型:REAL,中间寄存器;
DB8:类型:INT,中间寄存器;
DB9:类型:WORD,中间寄存器;
DB10:类型:BOOL,中间寄存器;
DB11:之后用作与设备通讯用,例如:MODBUS通讯等;
DB100:之后用作调用FB块时的背景数据块;
M区:也作为中间变量。

3、  DP从站故障诊断
DP从站必须做故障诊断,故障报警,用FB125即可。

二、控制模式
1、  系统设置远程/本地/手动按钮
1.1、        远程:只能通过上位机对系统进行自动启/停控制,单台设备就地控制优先,在程控时,可以通过上位机对设备进行软手操/自动切换,软手操启/停;
1.2、        本地:只能通过触摸屏对系统进行自动启/停控制,单台设备就地控制优先,在程控时,可以通过触摸屏对设备进行软手操/自动切换,软手操启/停;
1.3、        手动:手动控制时,上位机/触摸屏失效,只能通过手动控制设备的启/停。
2、  单台设备控制
单台设备必须有软手操/自动切换以及软手操时可以启/停功能,由自动切换到软手操时,设备不能停机;由软手操切换到自动时,设备启/停取决于自动程序。
3、  单台设备(泵、风机及其它大型设备)运行满24小时必须进行轮换,且必须有运行时间累计,如果由上位机设定启/停顺序除外,操作人员自行设定;

三、编程技巧
1、  程序块尽量细化,方便阅读,将同一类型的设备控制放在一个程序块中;
2、  如遇特殊情况下采用语言编程,多数情况下请使用梯形图编程,方便别人阅读;
3、  对于经常调用的子程序,可以做成子模块,频繁调用,例如:求几个数平均值或求几个数的最大值;
4、  程序要有注释,变量及中间变量必须有描述,方便别人阅读或以后查阅;
5、  定期做程序备份,最好以工程名称+系统名称+当天日期;
6、  程序加密,防止别人窃取。
  • 下载积分:+2(meng2008) 感谢分享!

网友D:
    STL  编程比梯形图快多了 一些梯形图完成不了的  STL可以

网友E:
    和三菱有区别,必须避免双线圈

网友F(2016-12-19):
    很好,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G:
zhe ge bi xu xue 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