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6):
各位大神,我是新手!!我现在在尝试通过SC09数据线让PC与PLC(fx2n)进行串口通讯,我的PLC程序是设置D8120=6082H,D8121=0H,D8129=K0。现在我通过串口通讯助手发送05H给PLC,返回都是15H,查了一些资料,都没有确切的方法。想请教下我这样做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又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A:
你去网上找一下通讯协议,按照协议发才能返回正确的信息。比如,站号,命令,校验之类的,一起发过去才会返回正确的信息。

楼主:
引用楼主fa379163408于2016-06-06 00:01发表的 PC与三菱PLC通讯问题求助 :
各位大神,我是新手!!我现在在尝试通过SC09数据线让PC与PLC(fx2n)进行串口通讯,我的PLC程序是设置D8120=6082H,D8121=0H,D8129=K0。现在我通过串口通讯助手发送05H给PLC,返回都是15H,查了一些资料,都没有确切的方法。想请教下我这样做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又是哪里出错了

补充一下,我试过像通讯手册那样发送完整指令过去,返回也是15H,所以想请教下有经验的大神,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你通过数据线和编程口通讯是不用设置的,协议没有正式公开,网上有资料自己找找看。
d8120是串口通讯的,用232BD之类的模块,才需要写程序,设置协议。

网友B:
这个对你可能有用
附件: 三菱FX系列通信协议.doc (47 K) 下载次数:37
  • 下载积分:+2(fa379163408)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