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pLS2方向

楼主(2016-06-06):
欧姆龙PLS2脉冲指令的C2指定脉冲输出模式是101代表脉冲加方向cw输出方向绝对定位,如果要改成脉冲加方向CCW输出方向绝对定位是111吗?

网友A:
为什么不翻看一下使用手册??与其在此等着不如翻书查找答案!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