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3-200B能用MR-J3-200BN的区别

楼主(2016-06-06):
请问三菱MR-J3-200B能用MR-J3-200BN的区别,能代替吗?是否还需要修改参数?

网友A:
个人觉得能够替换

网友B:
可以替换,没问题

楼主:
但我换上报警,显示25绝对位置丢失

网友C:
从新设定下位置看看

网友B:
关几下电就消除报警,然后重新设定下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