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三轴拆螺丝设备的?

楼主(2016-06-06):
不是打和拧螺丝,而是拆螺丝!
做过的大侠请指教程序方面的难点

网友A:
新螺丝还是旧螺丝。
旧螺丝会不会有些螺帽已经变形了,或者里面锈死了,需要更大的扭矩。
huiyang

网友B:
打和拆有何区别?原理还不是一个样子吗?少了一个送料部分而以。问题理你有什么难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和拆有何区别?原理还不是一个样子吗?少了一个送料部分而以。问题理你有什么难点?
应该说能拆就能打,能打未必能拆。至于理由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