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6):
DMOV指令传送完就成了这个样子了,是寄存器位数不够吗,还是指令不能这样用,坐等大神的出现

楼主:
大神在哪里,不知道是指令用错了,还是寄存器用错了

网友A:
监控数值类型选择浮点数试一下

楼主:
GX Developer找了半天没找到浮点数监控、、、、初学工控,还望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数值类型选择浮点数试一下

找了半天GX Ddeveloer 没找到,初学工控还望指点

网友B:
用EDMOV指令

网友C:
換其它暫存器看看

网友D:
好像程序没问题的样子

网友E:
你把你要传送的寄存器取正在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你要传送的寄存器取正在传送

取正在传送?是什么意思

网友F:
D738是浮点数,D288是整数,用DMOV就会出现你看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D738是浮点数,D288是整数,用DMOV就会出现你看到这种情况。

经过多次验证我认为原因是DMOV指令不能传送浮点数,不知道三菱PLC什么指令能传送浮点数

网友G:
试试用"EMOV"浮点数传送指令,再用"DINT"指令把得到的D值转换成整形。

网友D:
用DEMOV指令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经过多次验证我认为原因是DMOV指令不能传送浮点数,不知道三菱PLC什么指令能传送浮点数
请使用DEMOV指令!

网友F:
你使用的是那个系列的PLC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经过多次验证我认为原因是DMOV指令不能传送浮点数,不知道三菱PLC什么指令能传送浮点数
传送完的数据PLC掉电会保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