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2HSY-ADP、FX2N-20GM、FX3U-1PG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6-06):
如题,三个模块看起来都是发脉冲定位相关的吧,有什么区别呢?小弟菜鸟一个,请三菱大神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ADP是左侧高速模块,,20gm是运动模块,,主要来说就是20gm功能比较多凸轮。。同步什么的,,其他都是发发脉冲

网友B:
楼上回答正确。补充一点,20GM,1PG发的是集电极脉冲。2HSY发的是差分脉冲,但会占用掉主机上的Y。

楼主:
哦,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如果就是简单的发脉冲定位,如果是集电极型单端就用10PG,5V差分就用ADP。如果是复杂应用,比如插补啥的,就用20GM。这么理解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