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哪位大神用过安全门开关?求指教!!!

楼主(2016-06-06):
安全门开关是锁上断电打开就有电吗?是不是就是一个开关器件呢?装在门上是不是就不用再装门锁了?

网友A:
你说的有些像电门开关,如汽车点火,电瓶车钥匙开头一类的。
真正的安全开关是像车床门不关就不能开始工作,在工作时开门主轴就会停止之类的。
不知你说的是哪一类。

楼主:
欧姆龙电磁锁定安全门开关D4NL系列的

网友B:
用过插销式的,门关上,插好插销,线路接通,机器工作。
一般的门开关都是关好接通。

网友C:
这种是插销式电磁安全门开关,看你选的是哪种类型了,有种是门开关断电时插销可以拔出,另一种是门开关通电时插销才能拔出。

QQ:346994482

网友D:
有机械行程式开关,磁性开关等等。

网友E:
安全门开关主打的是低故障率,内部结构和行程开关稍有不同,原理差不多,但是安全门开关要和安全继电器配合使用才行。安全门开关有插销式的,门铰链型的,插销电磁锁定的,电磁感应的很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