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模拟量输入模块编程请教!!!

楼主(2016-06-06):
各位大神好:
想请教一下
CP1W-AD042模块在编程需要占用2个输出字来对通道进行设定,这2个字是怎样确定用哪个的
还有就是模拟量输入模块占用了2个输出字,那如果还有输出模块,它的通道号怎么排列

网友A:
CP1E-AD042有這型號嗎 ?
CPM1A-MAD01 CPM1A-MAD11
CP1E應該是用這系列的吧

楼主:
是CP1W-AD042 AD042 是AD041的升级版,分辨率大了一倍

网友B:
CP1E自带模拟量,通道是90/91。占用两个通道

QQ980347789

楼主:
我就是想问问扩展的模拟量模块编程

网友A:
第一塊兩個輸出字組為102

楼主:
为什么是102呢 这是固定的吗

网友A:
我是以N40做說明也不是全然是102
應該是說輸出字組N+1
N40主機輸出CIO100CIO101
所以第一模塊就是102

楼主:
那如果要是还有其他输出模块的话,比如输出占到106,那这个是不是就是107了?

楼主:
没有人了吗

网友A:
沒錯是這樣的

网友C:
如象7楼所说,除有输入模块CP1W-AD042 ,还有模拟量输出模块CP1W-DA0** ,输出控制字占用通道从多少开始呢?

网友D(2016-07-16):
地址不一定是从102开始,CPU后面先接了其他模块,则c从其他模块地址开始计算地址

网友E:
N40主機輸出CIO100CIO101,CP1W-AD042 占用通道输出模块的话,比如输出占到106,那这个是就是107,108,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