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60MT用什么编程软件??

楼主(2016-06-06):
FX1N-60MT用什么编程软件??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编程电缆怎么制作?或者是什么型号

网友A:
三菱886版本

网友A:
很多种下载线!

网友B:
三菱的编程软件都能用作FX1N的吧

网友C:
可根据你现有资源,电脑操作系统版本,电脑接口综合决定

楼主:
寮曠敤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多种下载线!

楼主:
涓轰粈涔堟垜鎵撳瓧鏄贡鐮佸憿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