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6):
RT,求解答

网友A:
三菱有两个编程软件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两种

网友C:
不用设置,你找手册看一下,不同高速计数器使用不同X输入点,已经固定的。
ld m8000 out c251 k99999999  已经表示x0,x1作为高速计数输入。

网友D:
无需设置,已经是固化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用设置,你找手册看一下,不同高速计数器使用不同X输入点,已经固定的。
ld m8000 out c251 k99999999  已经表示x0,x1作为高速计数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