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回原点的问题

楼主(2016-06-06):
我用的是Q系列QD70P8定位模块,手册中没有碰左右上下限回原点的功能,我现在原点在中间,要两边来回跑,问要怎样回原点?望有过经验的师傅给个方案参考
加油

网友A:
可以设置碰到极限往回原点

楼主:
QD70P8手册里说不可以的,QD75D4是可以的 用程序了回绝对值0?
加油

网友B:
QD70P8这个回原点很不方便,所有程序要自己写,而且挡片在原点上你还要把轴移开原点位置才能回原点。
QQ:569456723

网友C:
这个模块特别不好用,如果简单控制还行,不带插补,如果原点在中间,多加一个开关不就行了,碰到开关或极限开始回原点,编程会比QD75麻烦,下次加点钱买QD75吧

网友D:
表示P8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