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编程电缆和编程软件与三菱的能通用吗?

楼主(2016-06-06):
汇川plc编程电缆和编程软件与三菱的能通用吗?

网友A:
以前是可以的
下载积分:+1(gaoshenghua) 真诚感谢!
QQ:532904130

网友B:
可以,现在的也可以的。但现在汇川PLC可以用电脑的USB接口上下传程序了,而且,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汇川的PLC可以不用给PLC另外提供电源的情况下,用电脑USB口提供的5V电源就可以上传下载程序了,方便程序员在助手还没有把接线做完的情况下提前下载好应用程序。
下载积分:+3(gaoshenghua) 真诚感谢!

网友C:
三菱的可以用在汇川上
下载积分:+1(gaoshenghua) 真诚感谢!

网友D:
不看看不知道,以前还一直不知道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帮助

网友E:
三菱 编程电缆 和软件都可以直接用在汇川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