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伺服电机一台用了d8340,另一台可以用哪些地址啊

楼主(2016-06-06):
两台伺服电机一台用了d8340,另一台可以用哪些地址啊

网友A:
D8350
下载积分:+1(lw7968257) 热心助人!
自我解救

楼主:
O(∩_∩)O谢谢,还有其他的吗?如果控制3个咋办

网友A:
Y0对应D8340
Y1对应D8350
Y2对应D8360
目前就三菱FX3系列对应特殊寄存器(不含加适配器)
下载积分:+1(lw7968257) 真诚感谢!
自我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