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急!)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6-06-06):
小弟用速度模式控制三菱J3伺服,PLC是西门子200系列,正常情况控制转速没有问题,但是当不同轴导致电机卡死的时候,电机不会报警,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比如我设定了500rpm,由于负载大卡住了没转,这时候如何让其输出报警?

网友A:
伺服本来就有报警的啊 一般的是没有报警的时候伺服有信号

网友B:
详看操作手册
速度控制下,我设了PA11转矩限制的参数,当同轴度不好伺服卡住时,ALM没有信号,驱动器也没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