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6):
我触摸屏上 输入常数 300 到D15
然后发现PLC例显示是这样的 768
为什么不是300呢,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数据格式应该选择DEC,如果选择BCD的话,BCD码300等于DEC码768.

Good LUck~

楼主:
谢谢师傅!去哪里选择这个格式呢,
触摸屏 数值元件属性   数字格式 里面没有DE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