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6-06-06):
西门子200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应该如何设置呢?在程序里面写入数字量12800到AQW0,去控制变频器的AI输入端,为什么变频器控制面板上显示的频率不对呢,应该是20HZ,但显示的确是20.70HZ,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变频器还要设置什么与模拟量有关的参数啊?现在是已经写进去了,但显示的不对!

网友A:
浮点数都有精度问题,变频器接受到的PLC模拟信号还有个衰减干扰问题。

网友B:
来学习的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C:
是不是12.5hz

网友D:
1楼说的不错是干扰的问题,如果不影响正常工作可以将变频器显示的精度显示调整一下,不要小数显示.如果影响正常工作那就需要调整plc与变频器模拟量比率.

楼主:
哦哦 不知道大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E:
高手,谢谢指点。

网友F:
可以将变频器显示的精度显示调整一下,不要小数显示.如果影响正常工作那就需要调整plc与变频器模拟量比率,一般是设置变频器输出的上限值
o(∩_∩)o

网友G:
老大,这是模拟量不是数字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