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6):
现在有一个三菱的伺服电机再没有PLC的情况下想让它一直转动但是JOG模式只能点动,有没有什么办法?(是MR-J2S的驱动器)

网友A:
速度模式,短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速度模式啊

网友C:
使用速度模式,利用伺服内部速度,改几个参数,短接几根线就可以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网友D:
统一回复:速度模式!

网友E:
伺服电机的速度模式是不是就类似变频器的分段控制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伺服电机的速度模式是不是就类似变频器的分段控制啊?

就是当作变频器用了,接个电位器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当作变频器用了,接个电位器调速。

我打算直接用一个开关控制他启动停止但是我只找到了ST1正转启动没找到SP1速度选择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