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CPU错误代码2200

楼主(2016-06-07):
三菱CPU,新的,刚一上电后,err指示灯,红色不断闪烁,诊断之后,是错误代码2200,请教如何消除错误代码,具体该怎么处理?

网友A:
DIP开关的参数有效驱动器指定的驱动器中不存在参数文件。
◆处理方法
·修改并检查DIP开关的参数有效驱动器的设置。
·在DIP开关的参数有效驱动器指定的驱动器中设置参数文件
QQ:56945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