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上电后会旋转

楼主(2016-06-07):
两台松下A5驱动器,现用第一台的脉冲输出端OA+ OA- OB+ OB-接到第二台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44 45 46 47,上电后,第二台电机会慢慢旋转,信号线都是用屏蔽线,请问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确认是位置模式么,,拔掉插头还转么

网友B:
可以接3456端子试试

网友B:
或者参数设置4.05改成差分输入

楼主:
是位置模式,接23456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