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7):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一条生产线上的开关电源用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坏掉了,开关电源的规格是:DC24V 300W,外部的所有传感器电源都是用这个电源,接的传感器大约有60个,我想也不是质量的问题,因为同样的生产线,其他几条线就没有发现坏过,而这条线,过段时间就坏。目前是坏了三个了,到目前来说处量的方法都是坏了就换新的,但是也不能老是这样下去,客户那边用得也不放心。我怀疑是不是外部的传感器(三线)有短路情况引起烧坏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换新的应该马上也用不了呀,所以在这里问一下大家,处理过这种问题吗,真不知怎么下手了?

网友A:
外部短路造成,建议输入 输出都装上保险丝! 在慢慢去查具体哪里短路 找出原因 彻底解决!
  • 下载积分:+1(liudongtian) 真诚感谢!
  • 每天一点点

楼主:
    开关电源出来后是加了一个保险丝的,但是保存险丝没有发现烧过。要是外部短路,查起来就难了,传感器太多了。

网友B:
    开关电源里面都有个保险丝的。。。保险丝有烧断么、。?
    有没有检查一下坏的开关电源,是哪儿坏了

网友C:
    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的功率不够,我之前也遇见过这种问题,后来发现功率不够。希望能帮助到你
    应该不是,这条线的传感器没有其他几条线的多,其他的线没有坏过。

网友D:
    开关电源功率太小,换个大的。

网友E:
    给开关电源加个电源滤波器试试
    电源的输入端都是有滤波器的

网友F:
    换个大点的试试,开关电源有电流截止负反馈功能,直流短路不会烧的。

网友G:
    把开关电源功率选大点...

网友H:
    DC電源供應器,若外部有短路,應會自動切斷,

网友I:
    仔细对比这条线与其他线连接有没有错误,传感器正反向电阻有无差异与正常线比较,电源干扰,电源负载重

网友J:
    太多的话多装几个保险
    ,谢谢。现在就是想在各个分支装保险,看哪一个坏就去查哪一块。

网友K:
先看烧的是哪部分,再结合现场情况分析。

网友L:
开关电源用的什么品牌?什么型号?
是那一部分损坏?
拍两张照片上来。
开关电源技术非常成熟,外部短路根本不可能损坏。就开关电源本身质量来说,好品牌的设计有效寿命可以达到20年。

网友M:
检查输入电压是不是过压,比如同线上负载突然变化升高电压? 或者经常坏就 换其他牌子, 是不是有的牌子质量差出同等的故障。传感器电流比较小,一般不用怀疑。觉的主要问题在输入端。

楼主:
开关电源是OMRON的,S8FC系列,也没有看到有明显的烧坏。有一个情况是这样的,上次同事去更换开关电源时,说客户那电压有点低,三相电压,设备自动运行后,电压只有370V,开关电源的输入电源是取其中一相,会不会跟这有关系。还有就是,这条线,还烧过两个变频器(1.5KW带750W电机),烧的情况是这样,有一次是客户那放假停机后,等上班再开关时,变频器就开不起来了(有一次开关电源和这次一起坏,没了输出),听客户说,有时,时不时的报过电流报警。有一次是,多次报警报警复位变频器后,就坏了。我想是不是跟这些都有关系??

网友N:
短路   或者坏了   我觉得不贵的话  可以换一个   那样比较好点

网友N:
  应该烧坏了    我建议换一个   有可能用电器开的太多   开关受不了

网友K:
检查一下谐波吧,电源质量可能不好。

网友O:
既来找不到故障所在就再加一个相同的开关电源。把负载平分给这两个电源,看还烧不烧!

网友P:
开关电源输出是有保护的,应该是输入电源问题,可以加一个380V变220V的隔离变压器。
下次再坏的话,可以试试。
  • 下载积分:+1(清清小) 觉得这个方法可以试

网友K:
    台湾日本设备-一般会加个变压器

网友Q:
    N线是否松动?
    这也有关系?到时候就客户拧紧看看。

楼主:
    现在新的换上去一个多星期了,还正常,就不知到哪天 估计又会坏,呵呵。

网友R:
直接增加个稳压器,或者选明伟的,支持宽压输入的

网友S:
检查一下开关电源,具体是那一块坏了

网友T:
输出的+ 加一个玻璃保险丝,选小一点。2A左右。

网友U:
建议查输入

网友V:
赞同24楼,换台湾明纬开关电源试试,它支持宽电压输入,输出有短路保护,我司一直用该品牌不错。
好的,下次再坏,就选明纬试一下。

网友W:
次柜附近是否有腐蚀性气体,是否最近做过或修补过地坪?
这些对电路板器件的慢性腐蚀都会表现出来,指示时间问题
曾遇到过以客户一年先后触摸屏,PLC坏掉,均为西门子品牌,门板金属旋钮生锈验证,因在化学电度清洗线一段,有碱性气体
如果不能确定就放一块碳钢板,看腐蚀速度

网友X:
開關電源的何險絲太大了。跟據開關電源上的說明換上合適的開關電源,如果還燒,24伏中短路。

楼主:
今天去客户那查看了,发现两个开关电源竖着装,之间大约有25mm,用手摸表面,感觉有点烫,有可能是装得太近,长期运行,温度高,有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损坏的。现在把两个电源隔开放平装,这样底面与电箱接触面积大,有利散热,看看后面的运行结果如何了。

网友:
负载电流大了吧!超过开关电源额定功率。用万用表测电压就知道了24V偏低电流肯定高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V:
赞同24楼,换台湾明纬开关电源试试,它支持宽电压输入,输出有短路保护,我司一直用该品牌不错。
欧姆龙的电压不比明纬差,况且明纬假货太多太多太多。
建议把坏的开关电源送修,让检修方出详细的维修报告!

网友Y: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我遇到过。电源烧毁的原因是负载有震荡,比如限位开关调的位置不合适,使继电器呈现高频通断现象,这样开关电源有反馈高压致其烧毁。你只要找出,这样的问题保证解决

网友Y:
既不是短路也不是电源功率不够,就是回馈了高压造成的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Z:
我厂环保设备也是,三个月换两个了。表示无解。

网友AA:
加大开关电源

网友AB:
应该是你这个电源的输入电源 3相380V这路电源有问题 ,存在干扰源,使DC电源的输入有偏高/偏低波动,这个现象不好检测,我碰到过,建议下回换个相位试试,或者重新提供个输入电源比较下就清楚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开关电源拿去送修,送修报告是:基板被腐蚀,元件被腐蚀,无法维修。

应该也是这样,因为这设备使用环境有点差,周围有腐蚀性气体,加上电箱密封做得不好。

在这里再想问问大家,有知道哪个开关电源防腐蚀的呀,因为现在电箱要做密封是有点难度了。

网友AC:
1.检查开关电源输出的N24是否和大地是通的。2.检查进电源的N线是否有松动。

网友AD:
功率不够应该会保护  还是测下负载电流加合适的熔断器多观察传感器异常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开关电源拿去送修,送修报告是:基板被腐蚀,元件被腐蚀,无法维修。

应该也是这样,因为这设备使用环境有点差,周围有腐蚀性气体,加上电箱密封做得不好。

在这里再想问问大家,有知道哪个开关电源防腐蚀的呀,因为现在电箱要做密封是有点难度了。

朝阳电源,全封闭式,非常有名,全封闭式的军用电源都可以提供,只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K:
达这东西又不贵,何必太较真,柜子密封好一点很容易做到

网友AE:
分清是输入还是输出坏,再找原因

网友AF:
短路 找出原因 彻底解决!

网友AG:
买一个好一点的电源。电路板涂了3防漆的都防潮、防腐和防尘的。
不断向前

网友AH:
买个质量好的。输入输出加保险丝,短路可控。我用明玮的SDR-120-24。具有超负荷保护功能。一次,做项目时,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做非标,临时突然又加了一块LED灯,一开机,过几秒接触器就跳掉了。后来检查发现,原来功率超负荷,加了一个开关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