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 大型机械上用来保护双手的光电保护装置

楼主(2016-06-07):
[upload=1] 以前买的山东科恩的安全光幕,机器上安装之后反应速度需要有个反应时间,直接接的PLC,听师傅说光幕需要响应时间,PLC也有一个响应时间,是么

网友A:
两种都要反应时间,但对操作者来说,是可以忽略的,能当成实时的动作。

网友B:
这个响应时间是毫秒的。。。。

网友C:
这响应时间人根本感觉不出来的
不是,人手经过安全光幕时,机器会停止两下,说明安全光幕和PLC都有一个响应时间

网友D:
时间可以忽略不计
光幕时间是15ms,还是可以的
huiyang

网友E:
你速度有多快?能有那个反应时间快?
?

网友F:
光幕PLC的反映时间都不是问题,可以忽略不计。到是冲床的巨大转动惯性,不是毫秒级能停下,需要解决。
说得对

网友G(2017-02-22):
气动冲床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H:
没问题,我们用的就是莱恩的,600TON照旧立停。但是设备不是国产的,停止机械部分是气动离合刹车装置的。

网友I:
木有问题的

网友J:
PLC响应时间短,不是主要的问题,可以忽略,也可以用中端的方式,进一步提高实时响应。

网友J:
上文中的“中端”,应为“中断”,特此更正。

网友K:
响应时间均是ms级的。

网友L:
干设么都需要时间,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