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FX1N什么数据类型支持掉电保持功能?

楼主(2016-06-07):
三菱的FX1N什么数据类型支持掉电保持功能?我主要是想做个便捷操作,把常用的数据用PLC或者是触摸屏(威纶通)记录下来,然后下次直接调用~但是设备本身每天晚上都要关机。我没有用过这类的PLC请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
MOV传送的D类型数据支持掉电保持吗?

网友A:
D存储器130以上就可以对数据进行掉电保持,比如DMOV D130 D12,把D130里的数据送个D12,断电后,D130的数据依然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存储器130以上就可以对数据进行掉电保持,比如DMOV D130 D12,把D130里的数据送个D12,断电后,D130的数据依然存在
哦~十分感谢~第一次接触三菱

网友B(2016-07-13):
PLC本身自带 掉电保持功能
在参数 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