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急停怎么写,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06-07):
三菱plc急停怎么写,如果用常开的话,有风险肯定不行;要是用常闭程序是不是要大改

网友A:
常闭还不是一样,将程序里用常开就行了。
一般急停设计不会用PLC控制电路,急停控制安全继电器,按下急停断开控制电路。PLC电源并不断开,PLC输出报警。
下载积分:+1(che_zcc) +1 赞同

网友B:
把急停的常开触电窜到PLC电路上

网友C:
一般急停就是让电路信号无法传递下去就可以了 至于复位信号怎么给 就得注意点了

网友D:
具体什么程序不大清楚,但是一般急停都是常闭。

网友E:
一般用常闭 在程序中加可以 在外部控制回路加也可以

网友F:
在外部控制回路中应该可靠性好点

网友G:
硬件上一般是采用常闭,这样在紧急情况下,按下急停必须起作用,至于在程序里面使用常开常闭,就看你的程序怎么写了

网友H:
硬件上一般是采用常闭,这样在紧急情况下,按下急停必须起作用,至于在程序里面使用常开常闭,就看你的程序怎么写了。同感

网友I:
不用,如果已经写了常开的程序,那直接用替换就好了

网友J:
这个随便写都可以,如果硬件用常开,程序用常闭,硬件用常闭,程序用常开就可以了
HAM . BD7KMX bd7kmx@163.com

网友K:
大师们各抒己见,小弟受教了

网友L:
這個還簡單的事,看你怎麼控制。

网友M:
常开常闭均可,都可做到可靠

网友N:
一般,在PLC的程序里,急停信号是用常闭输入信号

网友O(2016-07-13):
用一个指令就可以了 不用大改

网友P:
加限位开关

网友Q:
接点开关肯定要用常闭,写程序时候写成常开,急停状态再断开执行器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