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PLS2方向

楼主(2016-06-07):
请问欧姆龙PLS2脉冲指令的C2指定脉冲输出模式是101代表脉冲加方向cw输出方向绝对定位,如果要改成脉冲加方向CCW输出方向绝对定位是111吗?

网友A:
可以参考下这两张图片

楼主:
0---3,4--7、怎么要占这么多位/用的是二进制还是15制

网友B:
4個Bit為一個單位用二进制去理解

网友C:
PLS2无视顺时针 逆时针,而是根据你的脉冲输出量值判断正负的!手册上有讲,仔细找找!

网友C:
补充一下,刚才说的是绝对移动,如果你使用相对定位的话,就看你的指令是用#0100 还是#0110了,此时就有方向了!

网友D:
仔细阅读手册,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