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生产一个产品的时间,将时间在触摸屏显示

楼主(2016-06-07):
三菱FX-1S X0启动计时开始,再次按下X0为一个生产周期,并将时间在触摸屏上显示。这个显示产品时间能不能停留到下一次计时完成后才把数值更新显示。
如按X0计时,再按X0,把数值显示到触摸屏D200,然后等每下一次按X0后的时间再更新到触摸屏D200上。
我没见过这样的程序,是否有这样的程序。望各位大神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每1次把计时器传送给D

网友B:
參考看看
下载积分:+1(carserse) 真诚感谢!

网友C:
完全可以,简单。触发个位。位on是传时间数据给d就是啦

楼主:
应该是激发M8013之类的点吧?毕竟是计算某一产品的时间。时间有不确定性

楼主:
这个我是根据2楼的大神试改的,大家看一下有什么错误没有 [attachment=148518]
我触摸屏的地址是D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