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器行业的载带用步进带动时,怎么样才走的准确?

楼主(2016-06-07):
连接器行业的载带用步进带动时,怎么样才走的准确?我在用的时候用着会慢慢出现了偏差的?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步进马达带棘轮控制端子料带吗?这个本身与棘轮设计也有关系,算出来的脉冲数不要除不尽(必须是整数)

网友B:
我见过用光纤检测载带孔位来定位的。

网友B:
我是跑脉冲

网友C:
棘轮带动载带,要注意定位孔间距和走带距离一致性

网友D:
加从动编码器做反馈......

楼主:
怎么加编码器反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