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电压表头上的电压信号转换成PLC用开关信号?

楼主(2016-06-08):
如何将仪表上的表头信号(表头是电压型的)转换成需要的开关信号。就是当电压达到某个值,输出个开关信号,让PLC识别来控制其他设备的运行。请知道的朋友给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1.換表頭,一般表頭都可以設定A.L値,並由接點輸出。
2.加AD模組。(DC 0~10V)

楼主:
看不懂。能给个电路图吗?不胜感激。

网友B:
是否可以试试如个数字电压表和AD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