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8):
fx5uplc 连接fx3u的模块  中间加了fx5-cnv-bus  那么 如果有好几个fx3u的模块 是每个都要加fx5-cnv-bus 还是只要加一个fx5-cnv-bus 就可以了呢

楼主:
搞定了 只要加一个就可以了 不过后面添加的fx3u模块由数量限制

网友A:
对的,只加一个就行。

网友B:
这么快就玩起5U了,我现在都还在看手册还没完全搞明白。

网友C:
还没见过5U呢

网友D:
5U都干了几个项目了

网友E(2016-07-19):
您好!请教您一个问题,我用fx5u右侧添加了fx5-cnv-bus 总线转换模块后,再想添加FX3U的功能模块的时候,没有找到3U的模块,不知道这个问题怎样处理呢?麻烦了,谢谢!
人生在于你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教您一个问题,我用fx5u右侧添加了fx5-cnv-bus 总线转换模块后,再想添加FX3U的功能模块的时候,没有找到3U的模块,不知道这个问题怎样处理呢?麻烦了,谢谢!

软件上是看不到的 自己设置吧 跟3u用法一样

网友F:
5U的能不能用SFC流程图编程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5U的能不能用SFC流程图编程呢?

不可以,已被取消!以后会不会加上去,还不清楚!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可以,已被取消!以后会不会加上去,还不清楚!

没有SFC真是不方便啊。

网友H:
都出5U了   我都没有见过

网友I:
5u是啥?
你可能在一个人面前一文不值,却在另一个人面前是无价之宝。谨记自己的价值所在,这就是人挪活的道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