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

楼主(2016-06-08):
我是第一次使用触摸屏,不太清楚,下面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师傅们。目前有两个威纶触摸屏A和B,型号都是TK6070HI,电脑软件是EB8000。触摸屏A和B目前都有程序,现在A程序不想要了,想把B程序复制到A里面去,请问具体怎么操作呢,请大家给个详细操作方法。

网友A:
型号相同,程序直接用U盘备份或者用电脑操作备份后,直接下入需要修改的触摸屏里面就行了。软件自带的帮助手册有详细的操作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