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8):
威纶触摸屏MT6000/MT8000接三菱FX系列PLC数据线能用来做电脑和PLC通讯吗?

网友A:
台达的可以,三菱的你可以试一下啊!

楼主:
引用第2楼suntech于2016-06-08 09:36发表的 Re:威纶触摸屏MT6000/MT8000接三菱FX系列PLC数据线能用来做电脑和PLC通 .. :
台达的可以,三菱的你可以试一下啊!

谢谢~我试过之后告诉你

网友B: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C:
可以,触摸屏的作用跟PC理念是一样的

网友D:
不行呀,电脑的是232接口,威纶屏的是422,485,4线。
加上威纶屏的线并没有什么规律,你可以用DB9的接头将4根线接出来,接232转422模块就可以。
232转422模块,用得比较多有MOXA,研华的。

楼主:
我自己在网上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