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大问题了

楼主(2016-06-08):
三菱Q系列plc程序检查没有问题 导入之后报警提示程序执行异常 请问是什么问题
你好

网友A:
仿真软件测试也正常吗?

楼主:
之前用还是正常的 今天导入就提示执行异常了无解了 郁闷
你好

网友B:
PLC在线诊断一下什么错误情况

网友C:
是不是设置出问题了

网友D:
程序自检测一下,外部设置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