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LC一般程序写不进去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6-06-08):
PLC写程序写不进去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说详细点吧

网友B:
确认通讯没有问题话,就是PLC有问题。

网友C:
检查电缆线联接,重启系统再试

网友D:
电缆接触不好是其中一个原因

网友E:
有时现场环境不好也会产生干扰导致程序下不进去。

网友F:
我覺得還是你不熟練。多多學習,自然精通

网友G:
监控写入模式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H:
什么牌子,在什么情况下写不进,

网友I:
1,能不能上传,如可上传表明通讯连接正常
2,如写入时无任何错误提示,写入后发现PLC中仍是原先的程序,格式化后再下载
3,可能设定为不允许写入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