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锁螺丝机需要插补功能吗?

楼主(2016-06-08):
公司要做自动锁螺丝机,现在要选PLC,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设备,请问各位大神自动锁螺丝机需要选那种带插补功能的PLC吗?谢谢
huiyang

网友A:
哪个PLC都能做
huiyang

网友B:
完全没必要用插补功能

网友C:
估计要了解下,是用伺服去锁螺丝还是用普通电批去锁螺丝,用伺服锁要用模拟量型的吧,PLC也要加模拟量模块吧,用电批的,电批就内置扭力调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