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2N-2DA 問題請問,懇請大神幫忙

楼主(2016-06-08):
小弟目前使用三菱FX-3U 掛載FX2N-2DA 要做0-10V的電壓量輸出
使用台達人機做連接並給PL指令及輸出量的數值
PLC內程式使用三菱說明書內的程式
需要使用到不同的電壓值去做控制
目前遇到的問題為:
輸入值為400.440 .480但DA模組輸出電壓都為0.644V 同一個值
試了很多不同的數值 不同的區間都會給我同一值
想請各位大大幫忙 幫助小弟解惑

网友A:
控制变频器吗

楼主:
我要控制磁控管的輸出功率

网友B:
挂载模拟量模块需要注意下模块的地址号,首先要保证程序中地址号正确,最好是贴一下你的2DA程序看一下哪边有问题

网友C:
COM与V+是电压输出,COM与I+是电流输出,如果在外部接线中有噪声或纹波则在V+端子和COM(I+端子和COM) 之间连接0.1 至0.47 mF25V 的电容器。
还有就是电压输出时候你的IOUT与COM是否已经进行了短接???

楼主(2017-02-02):
感謝大神回復,問題已找到 就是短接問題 謝謝大神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