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8):
求大神帮忙写一个梯形图
自动扶梯变频调速系统
用西门子MM440变频器和西门子S7-200PLC来 控制电机正反转和调速
启动扶梯后,PLC不断检测光电传感器的电脉冲信号的输入。以判断是否有人需要乘座扶梯来控制变频器进行正常速度运行或低速运行。在扶梯正常速度运行期间,如再无光电脉冲信号则系统延时120秒(乘客自一端至另一端)自动转入低速运行。如安装在扶梯出入口处的传感器检测到有乘客乘梯,则扶梯速度马上平缓地升至额定速度.如乘客继续进入扶梯.扶梯将一直以额定速度正常运行。当电梯在额定速度运行时,如无乘客乘梯,扶梯由额定速度自动降为约五分之一额定速度爬。
自传感器有输出,开始计时,若不到2分钟,有下次输出,重新计时,直到计时完成。

楼主:
各位大神帮个忙啊,,急求!!!!

网友A:
如果是作业,还是自己作的好

网友B:
如上楼一样,如果是作业,还是自己完成比较好。这样有助于独立思考。如果是工程项目,那就要出报酬了啊

网友C:
怎么没人 回答啊  我还想来学习下呢

网友D:
给个程序你参考,能否理解是你的事了。但必须强调此程序是在使用中的,别以为忽悠你!(传送块换成实数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