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伺服不久QD75P4手册也看了三天但是JOG还是不行 求大神帮助小弟一下

楼主(2016-06-08):
上面是我的程序 程序写的很简单,我感觉 应该可以JOG运行的但是按下X2E或者X2FQD75P4模块就报错。参数方面都是按照手使用的初始化参数,定位模块初始化参数也通过GX WORK2写进去了,伺服放大器也配置,接线方面也没有问题 用万用表一个一个的检查的。求大神帮助呀!!!!!

楼主:
伺服驱动器已经准备了 但是还是不行 求大神教教我呀

网友A:
看看吧,附件是QD75P1与J2S接线图

网友A:
13是24V正,14是24V负,D300是近点狗信号输入
真诚感谢!已经解决了 接线都是按照手册来的 主要是手动JOG时候转速太慢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