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达DVP 12SA2 PLC的问题,搞不明白了。

楼主(2016-06-08):
台达DVP 12SA2做modbus RTU从站,用USB-232的编程电缆通过COM1连接电脑,电脑用modbus调试软件发数据,一切正常。 然后用USB-232-485的线分别连接COM2 COM3发数据,只要电脑一发数据,PLC的ERROR灯就亮,通信中断,得重新上电才行,请问大家,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台达问题怎么跑三菱论坛来了

楼主:
是啊,没地方发啊,没台达的论坛啊,哪位知道咋回事的,提示一下呗。

网友B(2016-08-11):
你为什么要换成com2 /3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