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编码器控制DA(0-10V)比例输出

楼主(2016-06-09):
编码器计算转速后如何做到DA的输出可以跟据编码器的最高速度内作比例输出?

网友A:
0-10模拟量 对应 0-4000 数字量 对应 0-3000转速,用比例转换一下就可以输出DA。

网友B:
引用楼主siong于2016-06-09 00:32发表的 如何实现编码器控制DA(0-10V)比例输出 :
编码器计算转速后如何做到DA的输出可以跟据编码器的最高速度内作比例输出?
兄弟,你那编码器,你怎么换肯算成转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