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顯示計数器當前数直。

楼主(2016-06-09):
三菱FX1s plc計数器, 如何在威倫MT8100iE屏顯示計数器當前数直。

网友A:
可以直接显示PLC的计数器地址,或者把计数器的数值传送到D地址里面,然后触摸屏显示D地址也可以

楼主:
旦顕示的是设置值,並不是计数中的當前计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