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开关怎么写

楼主(2016-06-09):
急停开关可不可以用常闭复位所有啊

网友A:
这个可以有

网友B:
IF 急停=true then
zrst(true,Y0,Yn);
end_if;

网友C:
急停开关一般都装在常闭触点上!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急停应该是常闭,但是应该不能复位所有,例如有些气缸如果急停RST后可能会伤人伤设备

网友F: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急停开关的作用是当碰到紧急情况时按下,防止造成设备或人身伤害的,不是用来复位东西的。
当然你非要做复位的话,只要你们领导同意就行!

网友G(2017-03-03):
急停呢。主要控制继电器,接触器,一般X信号接一对常闭,接触器接一对常闭。意思是按下急停。把马达伺服关了,机器的其他动作停止。当然也要看你机器的复杂程度。小的气缸,你怕夹到手,可以把进气的总电磁阀关掉,这样实际上气缸就不会有大的伤害。但是一些机器夹持的物料比较大。关掉气,物料会掉下来。就不能这么搞。还得多重保护。急停开关,含有多重功能,包括,相当于初始化程序步骤,安全保护等。

网友H:
我都這樣寫
[attachment=168211]

网友I:
同意6楼9楼

网友J:
我是这样做的,急停开关必须接常闭触点,用在安全控制方面,当故障排除后接通,要点复位后才能运行设备,不能用于复位或者初始化,暂停开关是接通暂停并保持现状,再次接通,保持当前状态继续运行,

网友K:
学习了,大家说的很有道理。
PLC

网友L:
急停开关一般都用的常闭触点。只是用于遇到紧急情况停止处理的,如果要复位其他信号,需要依情况而定,防止伤人伤设备

网友M:
可以用一个常开表示没有急停,一个常闭有急停。。看看急停按下需要复位哪些就可以了。

网友N:
急停应该是把设备停下来,不是去复位所有,复位所有的话会造成安全问题

网友O:
急停用常闭触点 复位ZRST 可以复位Y M D Z

网友P:
同意9楼

网友Q:
同意10楼

网友R:
同意6楼,9楼。急停开关必须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