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如何控制两个电磁阀交替动作

楼主(2016-06-09):
三菱Q系列如何控制两个电磁阀交替动作,A动作后B再动作,如果A未动作B不动作,或B未动作A不动作,谢谢。

网友A:
查看一下编程手册,很简单的了!
就相当于当A断电的下降沿时,给B上电,当B断电时下降沿给A重上电!
具体还看你需要怎么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