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9):
PLC是CP1E-N40S1DT-D,设置什么的看了一下也对为什么无法回原点?改了一下接线后用CP1L的PLC回原点正常,求高手指教!!!

网友A:
不了解你的意思,如果只改接線就可以唯一不同的是CP1E脈波輸出是100.00_100.02一組CP1L是100.00_100.01一組

网友B:
   没有玩守这个产品,期待高手来
工业爱好都 ,智能家居的业余爱好

网友C:
用的ORG指令吗?如果用ORG要看看设置里面对不对,还有速度值设置谁大谁小都是有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