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编程请教大师

楼主(2016-06-09):
屏用的是MT8101IE PLC用的s7-1200 这两款都是我第一次使用
请教问题一:屏和plc通讯线,屏和plc和电脑的通讯线都用普通的网线可以不?
二:s7-1200用的是博途v13,倒是好上手,编程下载都还容易
三:MT8101IE的编程让我很头疼,找不到元件的地址
四:用触摸屏软件获取s7-1200标签地址不能通讯
五:标签是不是s7-1200里面的变量名呀,怎么设置获取呢?
恳请那位大师帮帮我,实在是头头都大了,今天折腾了一天了也没有任何收获

网友A:
因为S7-1200是支持符号变量的,即你可以不指定实际地址,如果使用西门子的触摸屏,是可以直接访问符号变量,使用第三方的屏的时候,需要指定实际地址才可以访问到数据,你需要给变量指定一个地址

网友B(2016-11-23):
首先在V13里面如果是DB块的话,从块生成源。如果是变量的话,直接导出 (导出要是绝对地址)
然后在维纶触摸屏软件里面编辑--》系统参数设置--》选择PLC--》导入标签(注意DB地址要和PLc的一样)
再在元件属性里面选择设置把用户定义标签勾上就可以直接选PLC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