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9):
有一工件,直接用伺服轴上套齿轮42个齿,电机2000r/min,编码器2500线,每转N个脉冲为1个齿,可每转1个齿,360/42等于有余数,我想做成4200个脉冲,每转一个齿为100个脉冲。电子齿轮比设定上限为32767,齿轮比设定多少为好,请高手相教,不甚感激!

网友A:
      伺服驱动器不是都有个参数是多少个脉冲/圈,如松下A5的Pr008, 可以设置为4200 ,转动一个齿为100个脉冲,如设置为42000,转动一个齿为1000个脉冲。
感谢您的回答,哪具体电子齿轮比设置多少为好,齿轮42个齿,请详细赐教,感谢!

网友B:
規格:电机2000r/min,编码器2500线,表示:电机接受10000个脉冲为1转,
想讓电机转1转: 控制器(plc)送出的脉冲 * 电子齿轮比 = 10000个脉冲
如:控制器(plc)送出1000个脉冲,电机转1转, 电子齿轮比设置为 10
最高速度:2000r/min=2000/60r/sec,
电机接受 (2000/60r/sec)*10000个脉冲为2000r/min,這個值限制控制器(plc)送出的最大脉冲數
感谢您的回答,哪具体电子齿轮比设置多少为好,齿轮42个齿,请详细赐教,感谢!

楼主:
感谢二楼的回答,不是松下的,国产通用型的,没有定脉冲设置
感谢三楼的回答,哪具体电子齿轮比设置多少为好,齿轮42个齿,请详细赐教,感谢!

网友C:
4200*电子齿轮比=10000 ,所以电子齿轮比=10000/4200=50/21

网友C:
脉冲频率为4200*2000/60=140KHZ的频率,电机才会达到2000转

网友C:
看你PLC能不能发出140KHZ的脉冲频率,要不就只有降低速度

网友C:
2500线应该是国产伺服吧

网友C:
好像只有松下有单圈脉冲数PR008,电子齿轮比为PR009/PR010,需要结合上位机最大发出脉冲,以及电机速度与位置精度哪个优先考虑
再次请问电机速度与位置精度哪样配合才能发挥的最好呢,假如我控制在1500转/分钟,具体计算方法以及设置请赐教!

楼主:
感谢您!plc fx3u 100KHZ,精度优先

网友D:
能说下那伺服你是想用速度控制还位置控制还是其他?编码器又是来控制什么的?还是你想两个一起控制?
位置控制

网友C:
如果上位机最大脉冲频率是100KHZ你又要达到速度是2000的话,你的单圈脉冲数最大100000*60/2000=3000,建议用单圈脉冲数2982,那么71个脉冲走过一个齿,2982*电子齿轮比=10000       电子齿轮比=5000/1491,最大速度2012 r/min接近你的2000圈

网友C:
不知道你给的2000R/MIN是不是电机额定速度,上面计算超出了点

楼主:
再次请问电机速度与位置精度哪样配合才能发挥的最好呢,假如我控制在1500转/分钟,具体计算方法以及设置请赐教!

网友C:
如果电机额定速度是2000的话上面的算错了,最少单圈脉冲数是3000,单圈脉冲数采用3024。 那么72个脉冲一个齿3024*电子齿轮比=10000,那么电子齿轮比  625 / 187     电机最大速度1984 r/min

网友C:
最前面那个算错了

网友C:
具体看说明书就知道,有时你没算好发出最大100KHZ电机速度会太低或者超速,总之与电子齿轮比有关 需要计算
十分感谢您,您是用什么好方法去计算的,请详细赐教,感谢

楼主:
十分感谢您,您是用什么方法去计算的,请详细赐教,感谢

网友E:
11的朋友,请问一下,什么单圈脉冲数 2982???

网友F:
这里有好多的高手,希望大家多指教

网友G:
编码器是10000脉冲一转,如果你PLC发5000脉冲让电机转一圈,那电子齿轮比为2比1。PLC发5000/42个脉冲齿轮转1齿。
你选的硬件确定了你的最高精度10000/42=238.09......1齿的距离如果是8mm,那1个脉冲就是8*42/10000=0.0336mm。
电子齿轮比为2比1,那PLC发1个脉冲电机就走2*0.0336=0.0678mm。
如果你用40齿的话好算些。
netliuhao

网友H:
我也咨询问题?
问题1:
编码器分辨率2500ppr,这参数在设置电子齿轮比的过程中,好像不需要吧,这个2500ppr技术参数在程序中的用途是什么?

问题2:
编码器线数10000(识别编码器分辨率),我看大家都在使用它。这意思好像是这10000是电机转动一圈后,通过编码器反馈给伺服控制器的。
            假设我把电子齿轮比设成10000:10      那我让plc发出5个脉冲,电机就会转动半圈呗。也就是我告诉伺服控制器检查编码器反馈值是否是5000个脉冲(线数)。
             这个结果仅仅是反馈给控制器进行精度确认的,这结果不会给plc。 这样理解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也咨询问题?
问题1:
编码器分辨率2500ppr,这参数在设置电子齿轮比的过程中,好像不需要吧,这个2500ppr技术参数在程序中的用途是什么?

问题2:

问题1 这是需要的。因为,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的,上位机发出的脉冲信号,乘以电子齿轮变比的结果,要等于伺服电机反馈回来的脉冲数。
问题2 我个人觉得可以这样理解。但是,电子齿轮的数值范围是有要求的,超出范围不行
这是个人理解,希望能帮到你,如有不对的地方,请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2500线分辨率编码器,实际电机分辨率是它的4倍频就是10000P/R,也就是电机一圈编码器反馈给驱动器的脉冲数是10000,这个当然与电子齿轮比有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也咨询问题?
问题1:
编码器分辨率2500ppr,这参数在设置电子齿轮比的过程中,好像不需要吧,这个2500ppr技术参数在程序中的用途是什么?

问题2:

2500分辨率是指2500线,编码器分辨率是线的4倍频,所以编码器分辨率是10000P/R

网友J:
进来记号学习下。

网友K:
我一般和机械商量好搞整除的齿轮数,设置计算都简单些!

网友L:
4楼给你说清楚了4200*电子齿轮比=10000 ,所以电子齿轮比=10000/4200=50/21 分子设置50 分母设置21

网友L:
100个脉冲转一个齿

网友M:
汗,原来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这样用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N:
可以给你个公式自己去算

网友O:
分子设为32767,分母设为4200,就可以了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网友P:
:电机2000r/min,编码器2500线,表示:电机接受10000个脉冲为1转,
想讓电机转1转: 控制器(plc)送出的脉冲 * 电子齿轮比 = 10000个脉冲
如:控制器(plc)送出1000个脉冲,电机转1转, 电子齿轮比设置为 10
最高速度:2000r/min=2000/60r/sec,
电机接受 (2000/60r/sec)*10000个脉冲为2000r/min,這個值限制控制器(plc)送出的最大脉冲數

网友Q:
齿轮分度圆多少?算出一圈的行程如图
   可以设定为1146/500自己约分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