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里的C5134三极管被烧了

楼主(2016-06-09):
今天在实验时三菱PLC里的C5134三极管被烧了一个,但PLC还能使用,请问那些功能会受影响?

网友A:
烧坏的是一个输出晶体管,如果烧的不严重,别的输出点可以正常使用,有的烧的严重,整块I/O板都烧穿啦,一般C5134损坏可选择更改程序不使用烧坏的输出点。

楼主:
首先谢谢大师的指导,已经摸索了COM1和Y1,COM3和Y4/Y6不能用了,其他还可以正常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