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0):
[attachment=148541]  每个峰值采集电流并分别放到不同地址,一共6组数据 大概每一分钟有一个循环,感觉有点思路但是就是写不出来

楼主:
确保再干扰下也能识别,感觉有干扰的话自己搞不出来

网友A:
这是个什么信号?是在一个4---20mA线路上分时传输6路(5路)模拟信号吗?
第一个20mA是起点特征值吗?
把信号解释详细点。

网友B:
不可以用数据移位传送指令吗?

楼主:
是的这个是油液清洁度的仪器 第一个是起点信号  满量程的  之后的信号每两秒一次数据 ,电流大小是根据油液颗粒物来判断  最后一个是测量结果判断,判断前面几个是否合格的
现在我用计数取每个峰值的最高点一个循环后就复位一次重新判断,这样虽然简单,但不知结果对不,想不出去每个峰值的中间值的做法  只会取最高点
但这边想让我把每次结果存到寄存器上,存100组,这个有点难处理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信号?是在一个4---20mA线路上分时传输6路(5路)模拟信号吗?
第一个20mA是起点特征值吗?
把信号解释详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是油液清洁度的仪器 第一个是起点信号  满量程的  之后的信号每两秒一次数据 ,电流大小是根据油液颗粒物来判断  最后一个是测量结果判断,判断前面几个是否合格的
现在我用计数取每个峰值的最高点一个循环后就复位一次重新判断,这样虽然简单,但不知结果对不,想不出去每个峰值的中间值的做法  只会取最高点
但这边想让我把每次结果存到寄存器上,存100组,这个有点难处理

信号的周期如果比较精确就方便了。信号宽度达到了2S,这给滤波处理带来较大方便。你可以先测试下,在目前AD通道滤波时间下,10mS一次(其实我觉得100mS都够了)(必须是时间中断,这样才能有精度),采集一个完整的周期(整个信号),然后读出数据用电子表格软件恢复波形看下,每个信号的上升沿、下降沿是否够陡,再看下信号的稳定性如何。
如果你有数字示波器就更方便了。
这个测试的目的是确定每个峰值2S时间内究竟有多长时间的有效信号。比如有些信号能够达到1.5S,则在1.5S内连续采集若干个AD,先做去除最大,最小值,再做算数平均值。

[attachment=148785]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