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7200采集图片上的数据

楼主(2016-06-10):
[attachment=148542]每个峰值采集电流并分别放到不同地址,除第一个满量程外一共5组数据 大概每一分钟有一个循环,感觉有点思路但是就是写不出来
综合讨论那里没人 看这里有人能给个思路不?

楼主:
实际上模拟电流不是正弦 感觉搞不出来

网友A:
根本就看不懂

楼主:
一款检测器的信号,4-20ma的 每个循环有6次波动,低值都为4ma 第一个波动固定是满量程,根据测量结果的不同数值会不一样,最后一个峰值不会超过10ma,现在就是搞不出来,那后面5个峰值的电流量,

网友B(2016-07-22):
根本就看不懂啥意思

网友C:
应该电流或者是电压有变化就采集保存到寄存器里面

网友D:
这个用200 的PLC估计采样速度会比较慢,而且会丢失,最好采用模拟量数据数据采集卡,这个采样速度快。
如果用200PLC 使用EM231模拟量模块,并结合PLC中断,相应时间去读取通道数值就好了。但EM231 采集模拟量数据转换需要一定的时间,会产生误差。